北京fanucpowermate数控车床系统pmc丢失有一台一样的怎么拷贝

楼主(2018-08-02):
power mate D如题 大神们 帮帮我吧 不会弄

网友A:
POWER MATE 有很多种型号不过都可以用232方法,可用Windows超级链接传输传出的是乱码但不用管,。有维修说明书就好办,有些可以用TF卡考备,但考备方式各有不同。请将POWER MATE 型号说清,因为它有ABCD以及Di。将显示屏上面的型号黄条贴及系统控制器照片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MATE 有很多种型号不过都可以用232方...

可以添加您微信吗?这个型号应该是fanuc power mate   D

网友A:
可以用232传输。

1、梯形图程序输出:按下紧急按钮。设置:OFFSET---PWE=1---SYSTEM---PMC---PMCPRM---KEEPRL---K17.1=1。SYSTEM---PMC---菜单下一页(右边箭头键)---I/O---CHANNEL NO=1---输入标签下移一格---菜单下一页(右边箭头键)DEVICE=OTH---SPEED---设置传输口的参数,电脑与此匹配,返回菜单上一页(左边箭头键)---FUNCTION=WRITE---KIND DATA=LEDDER---设置完成---OFFSET---PWE=0

2、可以用各种传输软件,也可以windos的超级链接传输软件,传输口参数设置于机床匹配及文件名。

3、先电脑传输准备完成---EXEC---开始程序输出---输出完成(注意电脑上显示输出的0、1或者乱码这是正常的,传输时屏幕下有传输数字变化颠来倒去数字变化为传输不成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也可能传输口传输参数没设置正确,也有可能机床硬件传输口是坏的换个口的设置即可)。

4、梯形图程序输入:按下紧急按钮。OFFSET---PWE=1---设置方法同上---将FUNCTION=READ---EXEC先按下输入准备完成---电脑输出开始---机床接受程序---输入完成(这时数据在RAM中不能关电源)要将ROM保存。结束后运行梯形图RUN。SYSTEM---PMC---菜单下一页(右边箭头键)---RUN---完成倒程序全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