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两种速度用继电器转换

楼主(2018-08-02):
现有一台变频器,用两个电位器通过一个电磁继电器转换输入0到10V电压到变频器,以达到两种速度的控制。但是频率有点高,大约2次每秒,普通电磁继电器容易坏,请问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来代替?如果可以,应该用哪种??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普通电磁继电器为什么容易坏? 启动太频繁造成的吗? 固态肯定比普通的好,用在锁螺丝上面的固态大概2S一个循环,差不多一年没换过

网友B:
固态肯定好很多,

网友C:
如果已经有了变频器,看你的要求,用多段速度控制功能应该比你用2个电位器调速更方便吧,用多段速度功能控制的输入触点可以用三极管、光耦、这些比固态继电器更划算。如果还没有采购变频器,那么选择一个带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配合多段速度控制方式会更方便。

网友D:
你现在的普通电磁阀用了几个点。如果是用了一个,用固态继电器可以实现,如果不是,不能实现,因为固态继电器只有一个常开点

网友E:
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两段速度控制,但是工作频率还很高导致继电器损坏严重,你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解决方式:

1、利用固态继电器代替,效果会有改善但是太明显,至于用那种,随便啦,任意品牌常闭常开控制都可以,看你的选择

2、利用可控硅代替,效果会比较明显

3、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利用一个简易的PLC,极简的就可以,大品牌的西门子,欧姆龙国产的也可以没有问题台安、台达、三菱、顾美的PLC也可以。

网友F:
不行,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可控硅只能用电压控制电流,可以把变频器设置成两段速再用两个普通继电器控制

网友G:
0-10V模拟信号用固态继电器切换,拿固态继电器当开关用了?

用2个光耦做切换。

还可以用2个三极管或MOS管切换,做工控的,三极管开关电路不会不知道吧。

变频器多段速应该适合你用啊!为什么不选择这种方式?

网友H:
利用变频器自带的切换功能 既简单又安全方便,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I:
采用光电耦合器应该可以到达你的要求

网友J(2018-09-15):
变频器不是自带多功能端子吗?可以在变频器的设置菜单里面设置一下,然后用PLC控制多功能端子。比你想象的控制方法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K(2020-02-20):
变频器上面有简易PLC功能     进行两个关端口  两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