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c640连接调试软件galiltools无法成功连接

楼主(2018-08-02):
万能的刘工请帮我看下怎么回事(防火墙什么的已经关了),本人纯新手 请各位大牛赐教求教!微信图片_20180802201121.jpg

楼主:
自己的IP地址没设好  给大家造成不便了 已经解决了

网友A:
能在屏幕上显示出灰色的IP地址,但是不能连接,最常见的问题是电脑的IP与控制器的IP不匹配。

网友(2022-03-10):
引用 网友A:
能在屏幕上显示出灰色的IP地址,但是不能连接,最常见的问题是电脑的IP与控制器的IP不匹配。...



你好刘工,我的情况是可以检测出IP,但是打开galiltools时,无法将其进行连接,connect没有存在的IP地址,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将其他设备连接时,可以connect上IP

网友A:
""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刘岩利"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能在屏幕上显示出灰色的IP地址,但是不能连接,最常见的问题是电脑的IP与控制器的IP不匹配。...】进行回复:        --------...】进行回复:

        -----------------------------------------------------------------

您电脑上网卡的ip是多少?控制器的ip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