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求助

楼主(2018-08-02):
步进电机每次只转一点点,比如一两个步进角,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的,但是需要注意细分倍数不要设置过大(适合就好),电流设置不易过小(尽量保证负载能驱动),还有就是速度不要太低(低频共振是缺陷),速度也不要太快(容易失步)。总的来说就是根据所带负载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