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con非热备I/O卡件更换步骤

楼主(2018-08-02):
如果I/O 卡件的故障指示灯(FAULT)点亮,先用诊断软件复位,如无法复

位后,在具备更换条件时按照以下步骤更换有故障的tricon 卡件。

注意:在线更换备卡时应避开控制器整点时间,如:00:00:00,1:00:00,

2:00:00......

1、从机柜间玻璃柜上层取出相同型号的备用卡件,检查卡件后侧有无损坏

的针脚,如有针脚损坏,不可以插入卡件,否则会导致TRICON 误动作。

2、取下挡板,将备用卡件插入故障卡件右侧空槽内,将其正确地推送入位

后,固定住螺钉。(卡件如未正确安装并紧固好,可能不会正常工作)

3、插入卡件后,备卡PASS 指示灯会在大约1 分钟内点亮,备卡ACTIVE

会在2 分钟之内点亮,此时故障卡件的ACTIVE 指示灯会熄灭。

4、确认故障卡件的ACTIVE 灯熄灭后,松开故障卡件的螺钉,将故障卡

件从槽内拉出,然后将挡板拧上防止异物进入,完成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