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两轴联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8-08-03):
冲床自动送料机  走表格状路线 每一格xy距离可调节,可更改,每个单格子的距离还要单独可调,这些加减乘除关系逻辑有点蒙  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上路

给点编程思路  客户一说这功能那功能 打不同花型的孔位 正格子 品格子 要PLC具有可设置选择的多功能运用

网友A:
上面说的不错,我以前见过直流调速进料的,

网友B: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C(2018-09-02):
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点,什么叫做打不同花型的孔位?

网友C:
每个单格子的距离还要单独可调是什么意思?说具体点我来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