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直流调速系统,为什么电机励磁部分温度过高?

楼主(2018-08-03):
一台590+与1台Z4-160-11 37KW 180V/6.9A  440V/95A 1500RPM  组成的直流调速系统,已正常运行5年,7月28日中午运行时突然发生故障,先是显示“测速反馈”故障,电工检查未发现问题,后来又发生“励磁故障”。处理过程如下:

1、检查590+调速器,发现励磁保险烧坏,更换后,调整参数“改测速反馈方式为电枢电压方式” 同时把“励磁电流”控制方式改为“电压控制”并将电压比率调为“47%”,开机运行,正常。但运行了5个多小时,发现电机温度很高,有异味。再次发生励磁保险烧的问题.

2、今日再做试验,换一台直流电机,接在590+调速器上验证,验证到底是调速器有问题还是电机有问题?
旧电机型号:Z4-160-11 37KW 180V/6.9A  440V/95A 1500RPM
新电机型号:Z4-112/4-1  11KW  180V/2.03A  440V/28.9A  2950/3500RPM
开机前量电阻,电枢3.4欧,测速34欧,励磁65欧
步骤:1)进行参数配置,电枢电流由95A调为 28.9A
                      励磁电流由6.9A调为2.0A
                      速度反馈:电枢电压反馈
                      励磁控制方式:电流控制
约11:40开始试机运行,运行时未见异常,空电机运行了2个半小时,电工说中间励磁部分温度非常高,有异味,量外表面温度有85度。

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励磁部分温度很高呢?

网友A:
1、励磁保险丝熔断,可以判断励磁回路有短路现象。直流电机标牌有额定励磁电压与电流,根据额定电压设置,启动控制器使励磁线圈得电测量电机输入端的电压与电流,是否符合励磁的额定电压与电流,在于电机励磁线圈损坏不容易发生,除非电机环境非常恶劣造成电机损坏,一般情况故障都发生于控制器。

2、换电机试验,励磁温度高,大多是电流大了,可能试验电机的励磁线圈额定电压与原来电机不一样,额定电压低,原来的电压送入当然电流就大了使励磁线圈发烫。

3、判断励磁电路好坏,必须是电机的标牌额定电压、电流作为标本,以此判断励磁回路的故障情况,以直流钳形表测量电压、电流方式判断故障发生于电机侧还是控制器侧。

4、楼主文章叙述判断方式是不及格的,既没有运行现象也没有测量数据。这样的试验实际方法错误。只是种自己的想当然,白费功夫无用功。励磁保险丝断,一般是容易判断的并不需要更换电机试验。一个直流数字钳形万用表,很容易的就能判断故障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