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检测一般用什么方式

楼主(2018-08-03):
   想要做个方案做图中三个橡胶O型圈的漏装检测,用视觉做的话成本控不住。

   想用传感器来做,有没有合适这方面的传感器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查看来料稳定性,精准的话可以用精密传感器即可。不过价格也跟一个视觉传感器差不多。可以考虑康耐视的Checker,只检测有无。

网友B(2018-09-14):
若是只检测有无这个很简单,一台智能相机就可以了,或者是一个OCX,

网友C:
若是检测有无,用工业相机成本也不高

网友D:
检测有无,视觉成本不会很高啊。。。

其他方案的话,橡胶不导电不导磁,一般传感器直接检测估计没有。

非要找的话,你可以找找高精度称重传感器,漏装胶圈会轻那么零点几克吧。

网友E(2018-10-18):
稳定性还不错,具体看使用环境匹配配件

网友F(2018-11-21):
以前用checker,现在用IS2000就可以

网友G:
学习一下,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H:
肯定是转着检测啊

类似这种,肯定是旋压或者是手动装配的

一定要检测密封圈表面质量

记得尺寸相近但是不同的密封圈要用颜色区分呦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滴……

像这种产品,看起来像是高压精密零件,而且是量产零件,就别考虑这一点成本了

出现失误造成的损失挺大的,还是老实点用视觉转圈吧,唯一靠谱的办法了

至于卡簧,装配用的压头形式多种多样,检测方法不用视觉没关系,但是需要相对复杂的结构

就看你东家的制造能力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