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5)

楼主(2018-08-03):
1、FX1N的PLC能否扩展连接FX2N的输入输出模块、定位模块、模拟量模块等?

FX1N的PLC完全可以扩展连接FX2N的扩展模块。如FX2N-16EX、FX2N-16EYR、FX2N-4AD、FX2N-10GM、FX2N-20GM等

2、FX PLC是否有时钟功能?

FX1S、FX1N、FX1NC、FX2N、FX3U、FX3UC、FX3G内置有时钟功能;FX2NC可安装具有时钟功能的选件卡。

3、PLC断电后,程序是否会丢失?

FX1S、FX1N、FX1NC、FX3G程序由EEPROM保存,断电后程序不会丢失;FX2N、FX2NC、FX3U、FX3UC程序由电池支持,更换时若电池电量低报警,程序会丢失;无电池电量低报警,不会丢失。

4、FX3U-ENET-L与FX3U-ENET-ADP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相互替代?

FX3U-ENET-ADP是以太网口适配器,FX3U-ENET-L是以太网模块;-L功能强大,可以替代ADP;反之能否替代,则要参考所使用到的功能能否满足,从而来判断。

1: ENET-ADP和ENET-L都具有MC协议(即三菱PLC专用协议),该功能作用是上位工控机等利用MC协议读取、写入以 及控制PLC

2:ENET-ADP和ENET-L都具有MELSOFT连接功能,该功能作用是通过以太网口与人机界面连接,如三菱、威纶触摸屏

3:ENET-L模块有大量缓冲区,具备缓存发送接收功能(1024字/次),可作为主站与第三方设备如仪器仪表等通讯, ENET-ADP只是一个通讯扩展口,没有这个功能

5、PLC更换电池时,程序是否会丢失?

在电池插座拔出20秒内,插入新电池的插座,程序不会丢失。电池LED点灯后,长时间被放置的情况下,交换前电池的电压有可能比规定值要低。这种情况下,PLC的电源切断时,程序会消失。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一种远程修改三菱PLC程序的方法和案例。

第一步,电脑端启用华杰智控smartlink远程局域网软件, 电脑进入远程局域网。

第二步,配置PLC远程模块HJ8300,把三菱PLC的网口或者串口接到HJ8300串口232或者485端子。

第三步,电脑上运行三菱PLC软件GX,搜索PLC

远程成功连接PLC后, 就可以远程修改PLC程序, 远程更新PLC程序, 远程监控。支持市面上绝大部分PLC品牌,如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倍福、松下、施耐德、AB、信捷、汇川等等,支持PLC、伺服器、变频器等等远程上下载程序, 远程调试, 远程监控

网友B(2018-09-28):
种远程修改三菱PLC程序的方法和案例。

第一步,电脑端启用华杰智控smartlink远程局域网软件, 电脑进入远程局域网。

第二步,配置PLC远程模块HJ8300,把三菱PLC的网口或者串口接到HJ8300串口232或者485端子。

第三步,电脑上运行三菱PLC软件GX,搜索PLC

远程成功连接PLC后, 就可以远程修改PLC程序, 远程更新PLC程序, 远程监控。支持市面上绝大部分PLC品牌,如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台达、倍福、松下、施耐德、AB、信捷、汇川等等,支持PLC、伺服器、变频器等等远程上下载程序, 远程调试, 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