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变频器的目的和优点

楼主(2018-08-03):
变频调速已被公认为是最理想、最有发展前途的调速方式之一,采用通用变频器构成变频调速传动系统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及改善生活环境等要求;二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生产成本。
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艺要求和运用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

正确选择通用型变频器对于传动控制系统能够的正常运行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要明确使用通用变频器的目的,按照生产机械的类型、调速范围、速度响应和控制精度、起动转矩等要求,充分了解变频器所驱动的负载特性,决定采用什么功能的通用变频器构成控制系统,然后决定选用哪种控制方式最合适。所选用的通用变频器应是既要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又要在技术经济指标上合理。若对通用变频器选型、系统设计及使用不当,往往会使同用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引发设备故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为了确保通用变频器长期可靠的运行,变频器地线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

变频器的功能和用途

变频器和交流电机构成的可调速传动称为变频器传动,其功能用途如下。其中可能互为关联,实际上无明确分类,见下表,仅供参考。

使用变频器的优点

①、变频调速的节能

由于采用变频调速后,风机、泵类负载的节能效果最明显,节电率可达到20%~60%,这是因为风机水泵的耗用功率与转速的三次方成比例,当用户需要的平均流量较小时,风机、水泵的转速较低,其节能效果也是十分可观的。而传统的挡板和法门进行流量调节时,耗用功率变化不大。由于这类负载很多,约占交流电动机总容量的20%~30%,它们的节能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一些在低速运行的恒转矩负载,如传送带等,变频调速也可节能。除此之外,原有调速方式耗能较大者(如绕线转子电动机等),原有调速方式比较庞杂,效率较低者,采用了变频调速后,节能效果也很明显。

②、变频调速在电动机运行方面的优势

变频调速很容易实现电动机的正、反转。只需要改变变频器内部逆变管的开关顺序,即可实现输出换相,也不存在因换相不当而烧毁电动机的问题。

变频调速系统起动大都是从低速开始,频率较低。加、减速时间可以任意设定,故加、减速时间比较平缓,起动电流较小,可以进行较高频率的起停。

变频调速系统制动时,变频器可以利用自己的制动回路,将机械负载的能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也可回馈给供电电网,但回馈给电网需增加专用附件,投资较大。除此之外,变频器还具有直流制动功能,需要制动时,变频器给电动机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进行制动,则无需另加制动控制电路。

③、以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为目的的应用

变频调速除了在风机、泵类负载上的应用以外,还可以广泛应用于传送、卷绕、起重、挤压、机床等各种机械设备控制领域。它可以提高奇特的产成品率,延长设备的正常工作周期和使用寿命,使操作和控制系统得以简化,有的甚至可以改变原有的工艺规范,从而提高了整个设备控制水平。

常见机械及其负载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