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US的拼音输入法功能

楼主(2018-08-03):
DGUS及DGUS II都自带拼音输入法,用DGUS工具软件开发很简单,可以实现电脑键盘的效果,显示CAPS被选中的状态,切换大小写,shift的数字/符号切换功能。按键定义直接在DGUS上位机软件中配置完成即可。

网友A:
拼音输入法确实很厉害,通过DGUS软件设置,也简化了操作过程。

网友B(2019-03-30):
我在使用这个工程时,点击输入框不弹出键盘,没任何反应

网友B:
应该缺少字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