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怎么消除干扰

楼主(2018-08-03):
这样了,是那些原因能造成这种现象呢?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急等

网友A:
不懂,路过看看,你是自己买相机做视觉?

楼主:
说明一下,硬触发是用的plc给上升沿脉冲触发,相机进行拍照保存照片。

网友B:
相机设置问题吧

网友C(2018-10-11):
这个是什么产品哦?可能下面两种原因吧:

1、工作环境有其他光源,不可见光也会被相机捕捉;

2、相机感光芯片坏了。换相机试试。

网友D:
可见光的影响大

网友E:
可以考虑用软触发试试看,就是需要拍照时,由软件给相机发一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