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功能块中用ST语言如何实现上升沿

楼主(2018-08-03):
求大神指导!!!

      欧姆龙PLC功能块中用ST语言如何实现上升沿

网友A:
你要确认你的PLC机型的FB支持输入输出功能。

例如:CJ2H的机型的FB支持输入输出变量功能

workpicture1.JPG那么Last_Status作为输入输出变量使用,这样的FB才是真正的FB。

在CP1H的机型中,FB并不支持 输入输出变量,因此作为存储必须使用外部变量。

Last_Status作为外部变量在FB中使用,这种FB是不合适的,移植性也很差。

HAVE FUN!

网友B(2021-04-28):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认你的PLC机型的FB支持输入输出功能。例如:CJ2H的机型的FB支持输入输出变量功能那么Last_Status作为输入输出变量使用,这样的FB才是真正的FB。在CP1H的机型中,FB并不支持 输入输出变量,因此作为存储必须使用外部变量。Last_Status作为外部变量在FB中使用,这种FB是不合适的,移植性也很差。HAVE FUN!

IF A = TRUE AND B = FALSE  THEN   (*A:BOOL 外部in,B:BOOL 内部,C:UINT 外部OT*)

C:= C +1;

B := TRUE ;

ELSIF

A = FALSE THEN

B := FALSE ;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