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指针与偏移

楼主(2018-08-04):
用指针做记录和播放,按I0.6记录开始,同时Q0.6亮,Q0.7灭;I0.0-I0.5分别控制Q0.0-Q0.5点动;按I0.7播放开始,同时Q0.7亮,Q0.6灭,播放要求循环;I1.0停止。

西门子s7-200  用指针偏移做  谢谢大家!

网友A:
播放什么?视频播放?操作步骤回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什么?视频播放?操作步骤回放?

1.按下i0.6,开始记录

2.接着i0.0-i0.5随便按,同时对应的灯点动亮,

3.按i0.7,播放循环,即刚才Q0.0-Q0.5亮灯的顺序循环播放

网友B:
首先对于你要求的,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点,那么就没有必要走指针了,只需要正常编写程序梯形图就可以实现很简单的条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对于你要求的,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点,那么就没有必要走...

我已经钻进指针与偏移这个胡同里了,用指针与偏移可以做出来的,而且应该是很简单的程序,不管按多少下,我都可以记录下来,但是我没法实现它的循环播放

网友C:
简单的逻辑非要用复杂的指令实现的话那就好好看指令帮助吧

网友D:
 自己写的,你可以测试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比较简陋。望采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写的,你可以测试下,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比较简陋...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不过出现了双线圈的问题。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

谢谢帮助!

网友E:
回复攒积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自己写的,你可...

前面出现一次线圈,后面字节赋值相当于置/复位。不影响

网友F:
这个我都不不记得回过没了~

网友G:
网上有大把的教程

网友H:
还是不知道在记录什么播放什么?

说得清楚的话,有可能可以研究研究。

应该就是按时间来复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