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与计算机专有协议通信

楼主(2018-08-05):
不需要梯形图,电脑直接读写操纵三菱PLC,可以实现吗?有哪些方法??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吧。就算电脑和PLC可以通讯,那也只是读写D区值,至于XY输入输出还是要自己写梯形图转化的吧。

网友B(2018-12-15):
同问,PLC与上位机交互是否需要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