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通过OPC与wincc通讯

楼主(2018-08-05):
200smart与wincc通讯.内有详细攻略,如有疑问,可联系QQ328399420

网友A:
    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支持200SMART直连WinCC,无需OPC的中转,即可实现与WinCC通讯的功能,在WinCC中连接是用300的TCP/IP协议,这样会比使用OPC方式稳定的多,而且通讯速率还比较快。

网友B:
这个可以以后opc是大方向

网友C:
这个我都不不记得回过没了~

网友D:
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遇到知识绝不放手,就是下下下下

网友E:
S7-1200连接SMART屏或WinCC案例
通常情况S7-1200是不能与西门子的精彩系列触摸屏连接的,
大连德嘉推出多功能交换机A型产品之后,这俩个产品便可以通过该交换机进行连接了!
而且由于smartIE触摸屏也是西门子的产品,价格比较实惠,现已被广大用户所接受并大量应用在地铁、冶金、化工、换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项目中。
*可以连接 S7-15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 S7-1200PLC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连接 S7-300 PN 和西门子 SMART LINE 精彩系列触摸屏 。
*可以将 S7-15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可以将 S7-1200PLC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可以将 S7-200 SMART 和西门子 WinCC 直连(选用 S7-300 TCP/IP 协议)无须 OPC 中转 。
交换机A型产品连接 PLC 和 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 WinCC 上位机)的数量
每台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连 2 台 PLC(S7-300 PN/ETH-MPI/S7-1200/S7-200 Smart)
注意:虽然有 3 个地址映射,但是连接 3 台 PLC 可能造成通讯不稳定,所以建议最多连接 2 台
每台 PLC 通过多功能交换机可以同时与 3 台 HMI(Smart line 触摸屏或 WinCC 上位机)通讯。
下图是交换机A型组网详细硬件连接图:

网友F:
同样西门子的,通讯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G: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

网友H(2018-09-21):
好,学习来一下。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方便大家对技术的学习与探讨

网友J(2018-11-30):
引用 网友A:
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支持200SMART直连W...

哇怎么下载啊

网友K(2019-05-16):
学习了分享很重要,厉害厉害,谢谢!

网友L(2022-08-27):
这个可以下载来,看看先,感谢

网友M(2022-09-26):
日常灌水  顺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