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宏按钮写的对吗

楼主(2018-08-05):
台达DOP b7s411 屏 两个口分别485 和232 连接两台PLC      LINK1 和LINK2

LINK1的按钮写宏控制   另一台  的信号会一起控制吗

网友A(2019-05-22):
按钮地址可以填link1的PLC地址,宏指令可以写Link2的同地址,这样一个按钮可以同时控制两台设备的开关,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