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不同版本软件(modbus库),能否支持不同固件PLC

楼主(2018-08-05):
我先说一下我的PLC固件是V2.0的,我的编程软件是V2.3的。

如图,我的CPU做主站,测试没问题,但是用做从站,就不通了。

我自己怀疑是不是跟V2.0和V3.1这个数字有关系呢?如果是的话,能否告知是个什么关系呀?谢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Master2和Master是什么关系呢?

再次感谢!

网友A:
个人觉得Master和Master2是可以用两个主站,主要是可以用波特率不同的两个主站,不能做从站估计是库文件的版本和PLC固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B:
从站不通,你的主站用的是什么

网友C:
下载系统手册, 11/2016, A5E03822234-AE。里面对Master2和Master是什么有介绍。

STEP 7-Micro/WIN SMART 和 S7-200 SMART CPU 支持两种 Modbus RTU

主站。对于单个 Modbus RTU 主站,使用指令 MBUS_CTRL (页 497) 和 MBUS_MSG

(页 499)。对于第二个 Modbus RTU 主站,使用指令 MBUS_CTRL2 (页 497) 和

MBUS_MSG2 (页 499)。

如果您在项目中使用两个 Modbus 主站,则要确保 MBUS_CTRL 和 MB_CTRL2

使用不同的端口号。

网友D:
这个我都不不记得回过没了~

网友E:
初学者,很需要资料啊

网友F(2018-10-19):
Master是本机的通讯口使用的程序。

Master2是扩展的那个口使用的程序。

与版本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G: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有奉献的你!

网友H(2018-12-07):
初学者,拜访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