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2N(电磁阀控制)如何编程暂停程序

楼主(2018-08-06):
三菱plc FX2N(电磁阀控制)如何编程暂停程序,暂停后保持动作,继续后从暂停处扫描继续执行动作,(本人在网上找不到相应知识,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A:
你是要实现中断功能吗?

你说的暂停那部分的程序

网友B:
你先用步进阶梯指令[STL][RET]做一个循环流程程序,来控制你的电磁阀或设备,然后在你需要暂停的地方增加你的暂停条件和运行条件就可以了。你第一次使用该指令,建议你先用内部继电器做流程,监控一下是否是循环运行,如果是的话,再加控制和输出条件。

网友C:
程序嵌套和中断程序都可以实现。

网友D:
输入开关信号控制输出开关信号,然后在需要暂停的地方增加暂停条件和运行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所说的应该是事件中断或者时间中断吧。

网友F:
你选用的电磁阀如果不支持中断你有个毛用

网友G:
楼主描述的是不是想实现,比如有操作人员打开防护门或者按下急停,让程序马上暂停在某个位置,等到防护门关闭或是急停复位,程序接着继续运行下去。如果程序不是很复杂,可以采用辅助触点写逻辑步骤,实际输出的地方(Q点)前将暂停信号串联,控制实际输出。但是电磁阀最好选择三位五通双电控中封式类型,否则电磁阀没法控制气缸在某个位置暂停。

网友H:
楼主刚接触,用辅助触点做一个暂停信号,用在下一个动作之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实现中断功能吗?你说的暂停那部分的程序

引用 网友C:
程序嵌套和都可以实现。

您好,中断程序如何弄,能举例吗?在学习中,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你是要实现中断功能吗?你说的...

用中断指令就可以了,实现中断程序的编辑,我给你找找资料

网友I:
我是新手  顶一下

网友J:
用一个主控指令就可以了,条件OFF时程序暂停执行,条件ON时程序继续执行。

网友K: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一个主控指令就可以了,条件OFF时程序暂停执行,条件...

要的是暂停后保持动作

网友L:
新手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M(2018-09-06):
先要电磁阀选中封型,程序才能控制到,要不然电磁一断电就回到原位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是要实现中断功能吗?你说的暂停那部分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回复内容:对: 网友C 程序嵌套和都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您好,中断程序如何弄,能举例吗?在学习中,谢谢!

1主控指令。2跳转指令。3中断指令。4辅助继电器控制。5译码指令 中断信号我常用。6最笨的就是每一步都串停止信号。推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