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分析与处理过程

楼主(2018-08-06):
变频器显示屏幕出现TG报警的含义是  ;速度控制单元断线,即伺服电动机或编码器连接不良或速度控制单元设定错误  ;。DC报警的含义是  ;直流母线过电压  ;,可能的原因有直流母线的斩波管、制动电阻等元器件不良,或系统电源不正确等。

仔细检查变频器与线X、Y、Z轴伺服电动机的连接,未发现断线;检查富士变频器的主回路输入电压正确,直流母线的电压为DC260V,且机床X、Y、Z轴尚未工作。根据以上检查,基本确定报警与实际驱动器的外部工作条件无关,报警是由于驱动器本身的原因引起的。 考虑到机床为二手设备,开机前已经长时间未使用,利用观察法,仔细检查驱动器的各元器件,发现驱动器中的熔断器FU2(2A)已经熔断;更换同规格的熔断器后,再次开机,变频器报警消除,故障被排除。

富士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

 OC1 加速时过电流 电动机过电流,输出电路相间或对地短路,变频器输出电流瞬时值大于过电流检出值时,过电流保护功能动作。

 OC2 减速时过电流

 OC3 恒速时过电流

 EF 对地短路故障 检测变频器输出电路对地短路时动作

 OU1 加速时过电压 由于电动机再生电流增加,使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过电压检出值时,保护动作。但是,变频器输入侧错误地输入过高的电压时,保护不动作。

 OU2 减速时过电压

 OU3 恒速时过电压

 LU 欠电压 电源电压降低,使主电路直流电压低到欠电压检出值以下时,保护功能动作.

 Lin 电源缺相 如电源缺相,变频器将在电压不平衡的状态下运行,可能造成主电路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损坏.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报警并停止运行.

 OH1 散热片过热 如冷却风扇发生故障,则变频器内部温度上升,保护动作.

 OH2 外部报警 当控制电路端子连接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外部热继电器等外部设备的常闭接点时,将按照这些接点的信号动作。

维修富士变频器,一定要选择合格供应商,为大家推荐常州凌科自动化,合理的收费,快速的维修速度,保修半年的质量,本公司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富士变频器维修基地,新手求价格,高手求质量,只有选择合格供应商,才会让你无后顾之忧,凌科公司为什么做这么大,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合作,值得所有客户信赖。

 OH3 变频器内过热

 如变频器内通风散热不良,则变频器内部温度上升保护动作

 dbH DB制动电阻过热 如制动电阻使用频率高,其温度上升,为防止制动电阻烧毁,保护动作。

 OLU 变频器过热载

 这是变频器主电路半导体元件的温度保护,当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过载额定值时作。

 FUS DC 熔断器断路 当内部熔断器由于内部电路短路等原因造成损坏时,保护动作。

 Er1 存储器异常 存储器发生数据写入错误时,保护动作。

 Er2 面板通信异常 键盘面板和控制部份传送出现错误时,保护动作。

 Er3 CPU异常 由于干扰等原因或CPU出错时,保护动作。

 Er4 选件通信异常 选件卡使用出错时,保护动作。

 Er5 选件异常

 Er6 操作错误 强制停止 由强停止命令使变频器停止运行。

 Er7 输出电路自整定不良 自整定时,如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接线开路或接线错误,则保护动作。

 Er8 RS485通信异常 使用RS485通信时出现错误,保护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