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和欧姆龙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8-08-06):
威纶通触摸屏自带网口,232和485,欧姆龙cp1L加了个扩展模块cp1w-cfi01,通讯设置如下,两者都设为相同的9600,1,7,2,E,plc能下载程序,在eb-pro中设置的屏的型号是看触摸屏后板上给的,所以不可能设错,但是两者用232串口通讯不上,出现了一列英语,说什么下载的程序与触摸屏不匹配,请重新换个下载口?232通讯线是自己做的,2对2.3对3.5对9,plc端45短接,用万用表检测了很多遍,没问题的,想不通为什么通讯不上

网友A: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B(2018-11-11):
针头4,5短接 2,3,9对应孔头九,六,五      即2对九 3对六 9对五

试一下    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威纶通TK 6070IQ  6071IQ   6071IP 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