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总线报错,在线等!!

楼主(2018-08-06):
库卡机器人总线报错具体情况如图,那个大神给支个法,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的编写程序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写程序有错误

这个程序用了5年,刚出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你的编写程序有错误     内容...

看你的截图写入时出错,机器人型号是不是不以前的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你的编写程序有错误     内容...-------------------------看你的截图写入时出错,机器人型号是不是不以前的不一样了

从来都没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引用 楼主:...

重新找源文件,再试一试吧

网友B:
保险烧了,有的板子没有电源。

楼主:
回复所有人:这个报警断电能消除,不定期出现报警,总线耦合器、RDC、CCU、CIB都换过,就差换主机和线路了。

网友C:
看看配置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尝试更换一下连接RDC的那根线,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那根连接线,因为报未编程设备机器人编号就是因为读取不到RDC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