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过热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楼主(2018-08-06):
伺服电机过热的原因如下:

1)负载过大;

2)缺项;

3)风道阻塞;

4)低速运行时间过长;

5)电源偕波过大。

    根据伺服电机的原理,想要减少电机发热,就需要减少铜损和铁损。减少铜损有两个方向,减少电阻和减少电流,这就要求我们在选型的时候尽量选择而定电流较小的电机,对两相电机,能用串联的电机就不用并联电机。www.haohuamall.com

    但是这往往与力矩和高速的要求相抵触。对于已经选定的伺服电机,则应充分利用驱动器的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和脱机功能,前者在电机处于静态时自动减少电流,后者干脆将电流切断。

    另外,细分驱动器由于电流波形接近正弦,谐波少,电机发热也会较少。而减少铁损的方法并不多,电压的等级与铁损有关,所以应选择合适的驱动电压等级,同时又要考虑到高速性,平稳性和发热,噪音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