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读取触摸屏的系统时间实现定时功能?

楼主(2018-08-06):
请教下各位大神,PLC设置每日定时(时分)启动某项功能,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

我原先的做法是在HMI上设置一个启动的时间,然后通过调用PLC的CPU实时时钟与设定时间进行比较,当实时时钟的分等于设定值时发出启动指令。但是因为我使用的是S7-200Smart的PLC,超级电池对实时时钟的断电寄存只能保持最多7天的时间,若客户长时间停机后重启设备,PLC的实时时钟被重置后我所做的定时功能就失效了。

现在我正在考虑尝试通过PLC读取HMI(我使用的是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的系统时间作为定时用的参照时间,但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类似的项目,不知道HMI系统时间可否直接读取,如果不可直接读取该如何转换,所以在此拜请各位大神予以明示,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我都是触摸屏读取PLC的时间,很少用到PLC读取触摸屏的时间

网友B:
看看手册啊,时钟之类的都有固定地址的,做个脚本把内部时间的寄存器值赋给PLC的内部地址中,大概就这个样子

网友C:
第一步:做几个变量,并连接好PLC的寄存器。第二步:做一个日期,一个时间,不要显示的话可以不做。如下图

第三步:在循环策略写个脚本,如下图

第四步:结束。图中只做了小时、分、星期、还可以做日期和秒。

网友A:
用PLC的万年历功能,可以实现长时间保存

网友D:
直接询问触摸屏厂家的技术工程应该可以

网友E:
MCGS可以读取当前时钟,设置几个变量转给PLC即可

网友F:
这个对触摸屏有要求的,最便宜的那款不支持的,要具有断电保持的触摸屏才行的

网友G:
200smart 可以配备电池板 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网友G:
貌似PLC不能读取触摸屏的时间吧

网友H:
初学者,很需要资料啊

网友I(2018-09-14):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