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7)

楼主(2018-08-06):
1、用GX Developer怎么把一个工程的注释复制到另一个工程?

点击菜单栏里的“工程”→“复制”,点击浏览找到工程,然后可以选择复制程序、软元件注释、参数或软元件内存。或者直接将程序文件夹中“Resource”→“Others”下的COMMENT.wcd直接复制到对应文件夹中。还可以使用合并方式复制。

2、PLC定位模块的使用必须配合伺服吗?

必须配合伺服,根据参数 定位数据向伺服放大器输出指令

3、怎样确认FX系列PLC的版本?

可以通过监控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1(10进制数)来确认可编程控制器的版本。前2位数字代表PLC型号,后3位数字代表版本信息。例如:D8001的数值是24251,24代表PLC型号为FX2N,FX3U,FX3NC,FX3UC系列,251代表版本信息为Ver 2.51。

4、 抑制PLC干扰措施的原因分析。

有几台FX2N的PLC,常出现输入点闪烁,造成系统误动作,经人指点,在输入点与COM之间并以104的电容即可解决。果然如此,请问这是啥原因呢,为何电容非要并104的呢?有啥理论依据?

要将理论依据,非常简单,就是消噪滤波。所以要用104,是因为你的现场噪声频率正好能被104衰减,而且我告诉你,这是绝大部分场合使用的消噪率参数(我指的是开关量信号)。我觉得管这叫“万金油”更确切,因为用了他只好不坏啊,如果是频率信号,就不一定是104了,也可能是103或102。

5、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扩展寄存器(R)是什么?

扩展寄存器(R)是数据寄存器(D)的扩展软元件。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的情况下,通过电池进行停电保持。FX3G可编程控制器中,一般用软元件在使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停电保持。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