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4台台达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8-08-06):
我遇到一个问题,台达EH3 PLC和4台台达变频器485通讯(轮训方式),线出现给每台变频器写频率可以写入,但是在读每台变频器频率时(用的是ASCII模式MODRD指令),D1050的值不变化始终只是其中一台的数据(读频率的方法和写频率的方法是一样的)。不知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没有。

网友A(2019-12-07):
你可以写一个顺序步进指令让他们按顺序一个个执行,第S1步读第一个变频器的频率用完成M辅助继电器把D1050的传送给D0,然后到第S2步读第二个变频器的频率,用完成信号M吧D1050D传送给D1,以此类推到你所有要读的数据都收到,在回到S1步,PLC会一直循环读取你要的这几台变频器的频率分别在D0,D1,D2......(自己传送的地址),步数越多频率刷新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