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减速器的选型

楼主(2018-08-06):
求助大神,我目前的有一个减速器,铭牌上标有功率0.12kw,转矩1.2~3nm,我应该如何选择电机,之前一个小电机转不动这个减速器,我现在应该用多大功率和扭矩的电机呢,功率是要比减速器大还是小呀?

网友A:
这个尽量选大一些,大一点速度还可以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尽量选大一些,大一点速度还可以很快

好的好的,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尽量选大一些,大一...

其实功率大小在某些时候没有相差多少钱,但是对设备性能的整体提升是很明显的,还有就是在不懂如何计算负载时,尽量选大不选小

网友B(2018-12-14):
这是一个蜗轮蜗杆减速器,电机能不能带的动减速器,要看减速器的启动扭矩的大小,这个可以和减速器厂家先咨询一下,然后再按照减速器的减速比大小,以及负载的扭矩情况来选择电机的功率,还有考虑蜗轮蜗杆减速器的效率很低,把效率损失考虑进去

网友C:
看这个功率和扭矩都不大啊,转数到时不低,怎么会选大一些么

网友D:
控网真是好工控网真是好真是好工控网真是好工控网真是好工控网真是好

网友E:
这个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