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事宜

楼主(2018-08-06):
GT2510-VTBA要配4米长的线,接三菱 PLC-Q03UDVCPU这个的,一般采取哪款型号的线??

网友A:
相关手册里应该有具体的型号,去仔细查阅下

网友B:
实在不行可以百度查询,找找资料

网友C:
查手册,或上网百度里收

网友D(2018-11-25):
查手册,不行直接询问客服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帮助,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