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功能编辑工具:DGUSV733震撼来袭

楼主(2018-08-06):
最近试用了下DGUS V733,很多功能确实很实用,分享一下~

网友A:
我就看看 的 顺便下载

网友B:
实时仿真已经试过,真的好用!

网友C:
再次确认一下,迪文T5屏是不是不支持串口下载13.14文件和下载图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次确认一下,迪文T5屏是不是不支持串口下载13.14...

是的,做了实时仿真之后,这个功能有点鸡肋,就没再加了。现在高分辨率的屏多,用串口下载也太慢了,不太实用。不过低分辨率的平台T5UID1应该还是支持的,也支持ED3,高分辨率的平台不支持了。

楼主:
DGUS  II串口屏是支持通过串口更新图片、字库、配置文件等软件的。只需要关注他用的云平台或者主机要如何处理我们的文件就可以了。

基本的步骤如下图:

 1. 客户的主机或者云将我们的文件拆包,并增加校验码,将数据包依次发送给DGUS II;

2. DGUS II接收到数据包并根据校验的协议进行校验,判断数据包是否有丢失,并将正确接受的文件储存至指定区域;(校验通过OS完成)

3.  完整无误的接受文件后,一次性完成文件更新。   需要注意的是,串口的通信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我们的DGUS II上两个串口分别可以达到7833600bps  (UART 2,约0.8MB/S)和15667200bps (UART 4,  约1.8MB/S)的传输速率,对于更新配置文件、几张图片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更新的文件很大,那么需要的更新时间确实比较长,可以选择夜晚的时候完成更新。

引用 网友C:
再次确认一下,迪文T5屏是不是不支持串口下载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