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MODBUS通讯是不是不需要定义vw地址区

楼主(2018-08-06):
PLC 200 MODBUS通讯是不是不需要定义vw地址区

而是直接读取物理地址就可以吗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00001至0xxxx-开关量输出

10001至1xxxx-开关量输入

30001至3xxxx-模拟量输入

40001至4xxxx-保持寄存器(V区)

V区应该是有一个起始地址和偏移量。

你对照起始地址看看数据是否准确就知道了。数据个数是按照字来的,起始地址是字节开始,所以是双倍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