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系列PLC自动停机故障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8-08-06):
一、 电源部分
1 电源波动。当电源容量有限并有较大负荷起动设备时,供电电源会造成瞬间低电压,如超过PLC的允许电压波动范围,会造成PLC“死机” 。还有一种情况,当电源模板和1/0模块均采用DC24V电压并共用一路直流电源供电时,在供电线路电流增大并造成线路压降超过PLC允许最低工作电压时也会造成自动停机。这两种“死机”故障对PLC本身及所控制的设备危害较严重,尤其是后一种,PLC停机后电压又回升,再开机运行时又停机,如此反复自启自停的运行过程,会严重损坏所控制的设备。针对上述情况,若是电源容量不足,应增加供电电源容量或增设稳压设备;若是线路压降大,可适当加大导线截面,或将电源模板和1/0模板分开供电。
2 扩展板单元掉电。当扩展板单元掉电,CPU停止工作,QV1 红灯亮时,可以查找其上的电源,排除供电电源故障。
3 S5系列中AS311型上的24V直流外接电源电压过低,或电压波动过大、滤波不良,不能保证远程通信模板IM311中CPU正常工作。这时,可在24VDC前加装交流稳压装置,或采用24VDDZ-III5A直流仪表电源对通信模板单独供电。
二、软件编制
1 程序运行的周期大于用户设定的周期。如果因此停机,则停机时CPU上的“ZYK”红灯亮。可以修改设定时间或软件,减少周期时间。
2 停机时, 如果CPU的 “QVI ” 红灯亮, 表示CPU读入或输出某些模块上的信息所用时间大于系统规定的时间。这种故障由以下原因引起。
(1)离散扩展板306上设定的模板被取下,或者某些离散扩展板出现故障;
(2)替换错误,程序中所有的数据字无定义或被用的功能块参数填错;
(3)扩展板单元掉电,或扩展板供电电源部分有故障。
上述故障的处理方法是,在编程器上通过,功能键查找用户地址设定区,看CPU承认的地址和用户在离散扩展板IM306上所设定的地址是否一致,找出原因加以排除。多数情况是由于IM306模板工作不稳定而引起的。对于第二种故障现象,可以查看用户中断堆栈,查找是哪个程序块或数据块的错误,修改其软件即可解决。
3 在具有中断管理能力的程序中,循环程序(主程序)与中断服务程序(子程序)使用了同一个标志,当从中断服务程序返回时,有可能改变循环程序中该标志状态,从而造成出错或不必要的停机故障。解决的办法是修改软件。
4 程序编制有逻辑错误,致使程序进入死循环而退不出来;或者使用了非法语句造成停机。纠正办法是修改编程。

网友A: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这种经验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下载看看,希望可以用在实际应用当中

网友C:
这个我都不不记得回过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