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新起点-西门子1200的modbusTCP应用

楼主(2018-08-07):
不好意思,由于TIA 软件安装不顺利。导致卡住了。

这次更新一下西门子1200的modbus tcp的用法。

PS:由于1200的RS485的模块,手里没有,还有AB的PLC也没有了。所以对于这一块的,我这边将整理一下之前的调试时参考的资料大家。然后就进入到三菱的环节。

参考文档:

基于 S7-1200 CPU集成PN口的 ModbusTCP 通信快速入门(见附件)

modbus TCP Server

在指令库中找到【通信】->【其他】

引脚参数的定义:

Disconnect:断开连接:true是断开,false是监听

Connect_ID:是连接的ID号,唯一标识 PLC 中的每个连接,不能和其他modbus功能块的ID号重复。

IP_PORT: 默认值=502IP 端口号,将监视该端口是否有来自Modbus 客户端的连接请求。

MB_HOLD_REG:指向 MB_SERVER Modbus 保持寄存器的指针:必须是一个标准的全局 DB M 存储区地址。(即03/16功能码对应读取的区域)

剩余的引脚可以填或不填。

需要配置一个DB块做为MB_Hold_reg的引脚配置。

配置完成后需要特别注意下,改DB块的配置属性需要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编译一下后,会发现偏移量会自动填充上去。

我们通过modbus poll监控后发现:

03的功能码:对应着MB_HOLD_REG的对应区域。

01功能码:对应着输出点位

02的功能码对应的是输出点位。

到这里。TCPserver功能就介绍完成了。

PS:个人观点:我个人由于一个Connect_ID仅支持一个连接,即用一个modbus Pollok的,但是用两个进行,第二个就会报错。我在测试过程中,还发现modbus工具连着,通讯正常。当我重新更新一次程序之后,modbus 显示读写出错,但是没有断开连接,PLCTCP连接已经成功,但是repose一直没有。Modbus poll重启后正常。猜想是PLC的连接没有释放导致的。所以大家在用modbus poll做项目的时候要注意测一下重连机制,不然会造成通讯不稳定。需要把错误码和DisConnect进行关联。(我不确保观点正确,但是调试中确实遇到问题)

modbus TCP Client

在指令库中找到【通信】->【其他】->MODBUS TCP】。

REQmodbus TCP Client通讯请求标志位。Ture:发送modbus 请求。

DISCONNECT0,建立连接;1,断开连接;

Connect_ID:唯一标识PLC中的每个连接。

IP_OCTET_1IP_OCTET_2IP_OCTET_3IP_OCTET_4IP的四个网段。

IP_PORT:服务器的端口号,默认是502

MB_MODE:读写类型。0是读,1是写;

MB_DATA_ADDRmodbus 请求访问的开始地址;

MB_DATA_LEN:数据访问的位数和字数。

MB_DATA_PTR:数据读写的存放区域。

编写程序如下:

在【其他】->MODBUS TCP】中吧MB_Client 拖拽到编程区,并配置管脚参数

其中配置MB_DATA_PTR的参数时,注意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把程序下载到PLC中。

打开modbus poll

PLC的程序中req的引脚%M0.0设置成TRUE之后,在DB块中监控到的数据如下:

PS:以上仅是个人感悟,不确保严谨性。有兴趣讨论和研究modbus的加我微信we9322025

网友A:
哥,很不错的。我们公司有AB1400.AB850系列产品,到时候我和我们部门领导说一下,让我学习AB.到时候测试。我用西门子和AB走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