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NCPU,程序读出来后梯形图显示异常,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07):
旧设备,三菱A2NCPU,程序读出来了,但是用GX-Developer打开,梯形图只能显示40步(第一组图),后边的就显示不了,切换指令表模式,可以显示但是中间有一些指令代码异常(第二张图),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程软件,GX-Developer软件支持Q系列、A系列、FX系列PLC,GX-Developer安装时,请先安装环境即安装文件夹下的ENVMEL中的SETUP,安装完毕再点安装文件夹下的SETUP。

重新安装你的编程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程软件不对,GX-Developer软件支持Q系列、...

GX Works2无法支持A系列,它对于A系列的支持仍然需要调用GX Developer。

HAVE FUN!

网友C:
A的PLC已经慢慢的被Q取代了,所以高版本的GX-WORK2是无法正确打开程序的,正如你看见的,软件里面无法找到A系列PLC选项,要解决此问题需要下载一个低版本软件

网友D:
用这个软件:SW7D5C-GPPW-C

网友D: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7892_1.shtml

网友D:
可编程序控制器三菱plc A系列 编程软件SW7D5C-GPPW-C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8/76789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