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teamviewer检测商业用途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本人原来用的是免费版的,不知道怎么的变成收费版的了,只有走重新安装了。

1.打开控制面板,卸载程序,将teamviewer卸载掉。

2.打开如下路径:C:\Program Files (x86),找到teamviewer选项,右击删除

3.开始--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找到如下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OFEWARE\Wow6432Node\TeamViewer,右击删除

 4.随便下载个修改mac地址的软件,修改下MAC地址

5.修改完MAC地址后重启系统

6.然后重新安装下teamviewer软件就ok

网友A:
我也在用这个软件,以前用的是试用版,后来同事给弄了个免费版的再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