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2.760S卡顿

楼主(2018-08-07):
win7 64位,EPALAN P8 2.7 破解完成。

防卡顿补丁DLL已经拷贝到指定位置,但是还是每60S就卡几秒。

怎么破

网友A:
能把软件分享我安装试试吗?谢谢

网友B:
win7用低版本的吧,可能会好一点,我现在也是win7,2.3的版本,完全没毛病。

网友C:
固态问题固态问题固态问题

网友D:
可能是破解不完全的原因

网友E:
我的是WIN7 64位,EPLAN2.4运行没问题。记得OFFICE要用2013以上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F: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我也是win7的,也是有卡顿,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H:
水平问题,没有装好罢了,  我win7 装的2.6    防卡补丁装上就不卡了

楼主:
安装没问题,防卡补丁也是按照步骤放到指定的位置,设备管理器里也看到虚拟狗,依然卡顿,经过多次卸载重装,发现我的问题所在。

我是装完在EPLAN DOWNLOAD MANAGER里更新了。其他都可以更新,语言包随意。

千万不要更新License client这两个授权管理,一更新防卡补丁就失效。

如果已更新的,重新安装EPLAN,只选择这两个,覆盖回去,回到30800版本。

3.JPG如果说你没有更新,装完就卡顿。多数是授权没弄好,或者没安装好,按照步骤好好来。

以上只适用更新导致的卡顿。

网友I(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