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下载出现很多错误点

楼主(2018-08-07):
具体清空看下我发的文档,谢谢大神们

楼主:
没有大神能帮我解答吗,GE FAUNT PLC 电脑下载程序进去就出现50多处错误,帮我看看吧,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下载之前就有50多处错误,看下这些错误,有时候解决一个,其他的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改程序的思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要解决上传的程序的编译错误,既然没有原程序,就要有耐心。

网友A:
logic没有问题,应该是硬件配置上载的文件与PLC里的不一致,漏了一些,编译时出错。

网友A:
可以在线看下硬件配置,特别是硬件CPU和子站模块,看下状态。有没有叉叉和F

网友A:
重点看下子站模块,好像子站模块的硬件配置也要上传。

还是10年前用过一次,再也没用过了,电脑里也没有软件了,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B:
变量编写的对吗,GE的比较难搞的

网友C(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