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西门子224XPCN里的程序加载到西门子1200里

楼主(2018-08-07):
请问,怎么把西门子224XP CN里的程序转移到西门子1200;

由于博图好像是不支持西门子224的,就不能经过博图来转移了

网友A:
您需要使用博图软件来重新编制程序。

HAVE FUN!

网友B:
你可以将S7-200和S7-1200进行通讯,使用大连德嘉的S7-200以太网模块CP243u,无需编程,只需在网页上填表就可以实现通讯功能。

它的主要特点有:

1、可以直连wincc,无需通过PC ACCESS

2、可以同时连接4台上位机(如wincc,组态王,力控,Smart V3触摸屏,昆仑通态触摸屏等)

3、它具有2个PLC之间通讯的以太网通道,可实现S7-200与S7-1200\S7-1500\SMART 200\S7-300 PN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