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连接

楼主(2018-08-07):
求助:我现在有一台工控机画面的变量连接是使用MPI连接 现在增加了CP343-1 准备使用TCP/IP连接变量 如何快速便捷的使画面里的变量全部改为TCP/IP连接 。本人新手  只会从画面上一个一个的改~~~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将MPI连接下的变量直接复制到TCP/IP连接下

网友C:
楼上正解,复制粘贴,画面上的变量不需要改,变量名对应即可。

实在不行变量导出成Excel修改后导入。

网友D:
应该是直接复制过去就好吧,变量和通讯类型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MPI连接下的变量直接复制到TCP/IP连接下

今天搞明白了 复制不行  只能剪切  复制的话会在改变变量名称

网友E:
直接改连接就可以啊,可以批量改的,像excel一样的操作

网友F:
直接复制到TCP/ip下连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MPI连接下的变量直接复制到TCP/IP连接下

哥们  你是最早回复的  怎么弄那个最佳答案 我不太会

网友G:
新建一个tcp连接,把MPI下面的变量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

网友H:
首先将MPI连接变量进行导出到EXCEL,然后建一个TCP/IP握手,将变量拷贝过来,wincc7.3以上支持直接复制变量

网友I(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

上回想发放 没弄明白 一直忙没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