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要!!!!

楼主(2018-08-07):
编写程序时出现的错误,怎样解决?

网友A:
用兼容模式运行试试

网友B:
程序软件版本不兼容,你换一个高版本的软件试一下,我之前也遇到同样问题,我换了V2.3版本的就好了

还有这个软件不能同时打开多个软件窗口,否则也会报错。

还有写运动控制时候,有时候莫名其妙出现编译错误(实际上没有错误),这样情况选择输出窗口错误的地方双击选中,再重新编译一下就好了,整体来说软件用起来还挺方便。

网友C:
这软件不要打开多个窗口,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网友D:
大家都开始搞Smart了,好羡慕你们啊

网友E:
SMART早就用了,是国产的产品,听说以后S7200要停产的。但SMART通信是用网线,非常方便,软件也很好用,同时打开几个窗口没问题。

网友E:
有问题可以加我Q1060202933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MART早就用了,是国产的产品,听说以后S7200要...

这是去年六月份的消息,S7-200即将宣布停产。

网友G:
应该是你的软件没有装好,重新做系统,重现安装软件

网友H:
下载我在参加PLC培训,用的都是SMART200了,通讯非常方便,一根网线可以连接电脑了,不需要专门的通讯线

网友I:
了解一下,我是小白,

网友J:
用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K:
兼容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兼容模式运行试试

怎样操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E:
SMART早就用了,是国产的产品,听说以后S7200要...

我有做一款专门PLC 远程联调的网关。 远程编程联调 实时

网友M(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

网友N(2018-11-22):
引用 网友I:
了解一下,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