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8)

楼主(2018-08-08):
1、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在STOP时可以保持RUN中的输出状态吗?

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驱动特殊辅助继电器M8033,则可编程控制器从RUN变为STOP后,RUN时的输出状态还能原样保持。

2、三菱FX3G系列PLC如何和条形码扫描枪通讯?如何在三菱3G的PLC中读取条形码?

用RS指令就可以了,你要读扫描仪的条码肯定要知道他的通讯协议,是专用的还是MODBUS 协议,然后要知道条码的数据存储区域地址以及数据类型和大小,然后才好用RS指令去读取这个站址的条码存储区域地址的数据,如果是两个字则反馈的数据只要把这两个字的内容显示出来就好了。

3、什么是变址寄存器(V、Z)?

三 变址寄存器是除了可与数据寄存器的使用方法相同以外,还可以通过在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组合使用其他的软元件编号和数值,从而在程序中更改软元件的编号和数值内容的特殊寄存器。 在寄存器中,被称为变址(修饰)用的有V、Z两种寄存器。 V、Z是如下所示地附加在其他软元件上的。 [V0、Z0=5时] D100V0=D105、C20Z0=C25←软元件编号 V□或是 Z□的值 数据寄存器和变址寄存器,可用于间接指定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以及用于应用指令中。

4、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电池的电压降低时,会造成什么后果?

电池的电压由于寿命等原因而降低时,不能正常保持程序(未使用存储器盒时)、以及停电保持软元件和时钟的状态。

5、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能够将停电保持软元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吗?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根据参数设定情况,可将部分停电保持软元件的一部分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停电保持专用的软元件不可以更改成非停电保持软元件。 这种情况下,在程序中使用初始化脉冲(M8002)清除保持软元件,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非停电保持软元件使用。

关键字标签:自动化;PLC;培训;教育;工控;伺服;变频;欧姆龙;三菱;西门子;HMI;触摸屏;PROFIBUS;CC-LINK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