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三菱L系列积算定时器软元件号是多少

楼主(2018-08-08):
请问各位大佬,L系列有可以断电保持计时的定时器吗,有的话请问这个积算定时器是多少到多少

网友A:
反倒是 地方第三方第三方的说法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个手册就有了



你好请问累计定时器默认0点,请问怎么用这个ST指令

网友C:
使用累积定时器,需要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

一定要分配软元件点数,否则不能使用。

网友D:
先软元件设置,再用的时候加S,4l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累积定时器,需要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一...

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

1 Error ZDxialia 编译程序 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范围的软元件。请重新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的设置范围,或重新修改在全局标签中分配的软元件、程序中使用的软元件。 F102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使用累积定时器,需要在“PLC参数”-“软元件设置”一...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照你说的方法改了之后添加了ST0,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报错,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No. 结果 数据名 分类 内容 错误代码1 Error ZDxialia 编译程序 使用了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范围的软元件。请重新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的设置范围,或重新修改在全局标签中分配的软元件、程序中使用的软元件。 F1028

你要为累积时间寄存器分配内存,你有按照步骤来吗?

网友C:
对,累积时间寄存器一定要分配内存,你可以把常规时间继电器内存改小一般,用于累积时间寄存器。

网友E(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