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0L40MR发脉冲总是出现code45的错误

楼主(2018-08-08):
RT!

PLC:FP-X0 L40MR

使用指令:F171 SPDH

编程软件:FPwin GR7

问题描述:FP-X0 L40MR 执行发脉冲指令SPDH 总是出现code 45 的错误

请问大神?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你这不错误才怪 RMNUBL9Z]5DH@BO[U(1OOAI.png改成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错误才怪 改成脉冲输出就可以了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