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铜牌氧化问题

楼主(2018-08-09):
万能断路器额定电流1000A,平时电流也就500A左右,出线是铜牌接铝牌,发现下端铜牌氧化严重(铝牌完好),是镀银被氧化了吗?这个处理下还能用吗?IMG_20180809_093011.jpg

网友A:
这个铜-铝连接点已经过热。温度高时,铜容易在表面形成氧化层;因为有氧化铝保护,铝排不会有更严重的氧化现象。

接头在安装时没处理好。铜-铝连接,要求采用铜-铝过渡接头。

没有铜-铝过渡接头,铜排与铝排连接,在连接点要涂导电膏。

没有导电膏,应该涂其他脂类(任何常温下不流动的油)。

涂导电膏和涂油脂的目的是隔绝空气和空气中水分。

马上拆了处理接点,否则恶性循环会烧坏导电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铜-铝连接点已经过热。温度高时,铜容易在表面形成氧...

谢谢老师解惑,找了下铜铝过渡接头不好找的,只有处理了。

网友A:
处理了吗?什么结果?

网友B:
经典的电腐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