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S系列伺服电机平滑功能参数设定多少合适?

楼主(2018-08-09):
位置控制时,脉冲换向的时候,电机会有惯性,不能立即换向,造成换向位置精度不高,会由于惯性多走一点才会换向。通过平滑参数,应该能改善这一点,但是不知道设成多少合适???

网友A:
其实这些参数不用动,PLC控制伺服电机方向时,到位之后我一般都将方向信号延时0.2S再停止(即定位脉冲停止后,方向信号再接通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