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一个按钮控制多个PLC的固定开关量

楼主(2018-08-09):
1屏带多个CP1E-N  PLC 无协议通信RS485

想在触摸屏上面设置3个按钮,分别为 打开  关闭   停止,

打开  按钮控制多个CP1E-N  PLC的0.01

关闭  按钮控制多个CP1E-N  PLC的0.02

停止  按钮控制多个CP1E-N  PLC的0.03

如何做比较好?触摸屏如果利用脚本怎么写?怎么设置?初学者请求帮助

网友A:
在设备里添加多个CP1E-N的通讯,再把地址做好,直接在按钮的脚本里写就行了

eg.

"打开"按钮,在“抬起脚本”里写:

"CP1E-N PLC 1".0.01 = 1

"CP1E-N PLC 2".0.01 = 1

"CP1E-N PLC 3".0.01 = 1

.

.

.

但多机通讯,485的速度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