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读取液位计表头485信号怎么读取不了,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8-08-09):
我仪表地址设置1,通过RTU传输到下一个RTU,然后就读取不了485信号,求大神帮帮我,在线等

网友A:
台达的PLC通讯不太好弄,建议换西门子或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PLC通讯不太好弄,建议换西门子或AB

这个项目安装的是台达的PLC ,要换的几率太小了

网友B:
新人 帮你顶一下别沉

网友C:
把你的接线图,简单上传一下

网友D:
我是新手  顶一下

网友E:
请楼主详细说下,RTU传给下一个RTU,是不是进行轮询

网友F:
对modbus的支持,欧洲的除了施耐德,其他都不太友好。相比之下国产的易用性还不错,日本的次之。

台达modbus 还好。

建议看下我之前讲述台达modbus 主站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7/765110_1.shtml

网友G:
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跟他连,其他品牌的PLC也是一样,要么就是你通讯协议不对,要么就是你的通讯格式不对

网友H:
台达的及欧姆龙的都不好弄的

网友I:
解决了吗?同意mahuahui ,先用串口工具连,检查协议。

网友J(2018-09-22):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