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选择原则

楼主(2018-08-09):
 ①检测金属时优先选择感应式接近开关,检测非金属时优先选择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磁信号时优先选择磁感应式接近开关。
②外观的选择,次选择要根据实际使用场合及使用情况来进行选择,常用的有圆柱螺纹形状的。
③检测距离的选择,根据需要选用,但要注意同一接近开关检测距离并不是恒定的,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与被检测物体的材料、尺寸以及物体的移动方向有关。
④信号输出的选择,选择输出的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交流接近开关输出的是交流信号,直流接近开关输出的是直流信号,直流输出的信号又有NPN输出和PNP输出之分。另外负载的电流一定要小于接近开关的输出电流。
⑤触头数量的选择。接近开关又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⑥开关频率的选择,开关频率觉得了这个开关的响应速度,开关频率指的是每秒从“开”到“关”转换的次数。直流接近开关可达200kHz,交流接近开关要小一些只能达到25Hz。
⑦接近开关额定电压的选择,对于交流型的接近开关,优先选用AC220V或是AC36V,对于直流型的接近开关,优先选择DC12V或是DC24。
在plc控制系统中,多数使用的接近开关都是使用直流型输出信号的开关。直流电路中使用的接近开关有二线制、三线制和四线制的接近开关,二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接近开关又分为NPN和PNP两种型号的开关。通常日本和美国多使用NPN型的接近开关,欧洲多使用PNPN型的接近开关。而我国两者都有使用。
接近开关的导线有多种颜色,常用的有棕色、蓝色、黑色、白色

网友A:
需要关注的地方有电压范围,检测距离,NPN还是PNP等几个技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