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V驱动器2R8A01A

楼主(2018-08-09):
安川伺服驱动器SGDV-2R8A01A 调试问题  怎么办啊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

楼主:
 谢谢大师啊 谢谢大师啊 谢谢大师啊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

楼主:
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可以加我微信   k622848065   谢谢大师啊

网友A:
这是我用的安川伺服常设的参数:

image.png接线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