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机器人怎么在通用输出接一个电磁阀

楼主(2018-08-10):
刚买的的机器人  还不太会用呢 想在通用输出那里接一个电磁阀 按照CN307的图接好了 用示教器控制信号ON和OFF怎么没有反应啊  求助啊   我电磁阀接的是B8和 024V   DC24V的电流也没超  有哪里不对吗@~U$N7Z{R{_KFKTOVZSB]}S.png

网友A:
不是骗回复的吧?

A8还得接一个24V+,这个板,所有的输出都是相当于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没有电源!

网友B:
不是接024吧  应该是B8和A19这种组合  而且 电磁阀接通瞬时电流大,中间最好用继电器过度下

网友C:
右下方的R就是外部继电器接线,按照图纸接线,再通过继电器触点去控制电磁阀

网友D(2018-12-20):
用CN306端子排,一根线接+24V,另一根线接输出点,很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