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常见问题(10)

楼主(2018-08-10):
1、FX3U(C),FX3G可以直接指定实数吗?

在FX3U、FX3UC、FX3G系列可编程控制器中,[E]是表示实数(浮点数数据)的符号,主要用于指定应用指令的操作数的数值。 (例如: E1.234或是E1.234 3) 实数的指定范围为,-1.0×2128~-1.0×2-126、0、1.0×2-126~1.0×2128。 在顺控程序中,实数可以指定“普通表示”和“指数表示”两种。 -普通表示 就将设定的数值指定。 例如,10.2345就以E10.2345指定。 -指数表示 设定的数值以(数值)×10n指定。 例如,1234以E1.234 3指定。 [E1.234 3]的[ 3]表示10的n次方( 3为103)。

2、字软元件的位可以直接指定,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吗?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指定字软元件的位,可以将其作为位数据使用。 指定字软元件的位时,请使用字软元件编号和位编号(16进制数)进行设定。 (例如: D0.0 表示数据寄存器D0的0位编号。) 在软元件编号、位编号中不能执行变址修饰。 对象的字软元件 : 数据寄存器或特殊数据寄存器 位编号 : 0~F(16进制) 例如: LD D0.F OUT D0.3

3、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对缓冲寄存器直接指定吗?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可以直接指定特殊功能模块和特殊功能单元的BFM(缓冲存储器)。BFM为16位或32位的字数据,主要用于应用指令操作数。 BFM是接着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模块号(U)和BFM编号(G)后指定的。 (例如: U0G0表示模块号为0的特殊功能模块或特殊功能单元的BFM #0号) 此外,在BFM编号中可以进行变址修正。 指定范围如下所示。 单元号(U) ? ? ? ? ? 0~7 BFM编号(G) ? ? ? ? 0~32766 MOV指令的例子 MOV K10 U0G10 修正BFM编号的例子 MOV K20 U0G10Z0

4、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是否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中使用的软元件,可以用变址寄存器(V、Z)进行修饰。(状态(S)特殊辅助继电器(M)、32位计数器(C)、D□.b不能修饰。)

5、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是否可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FX3U、FX3UC系列可编程控制器,LD和LDI指令使用的软元件中,可以直接指定数据寄存器(D)的位。 执行数据寄存器是位指定时,请在数据寄存器(D)的编号后输入“.”,然后接着输入位编号(0~F)。 可以使用的数据寄存器仅16位的有效。 请从低位开始按照0,1,2,…9,A,B,…F的顺序指定位编号。 例如:LD D0.3 OUT Y0 D0的第3位决定LD触点ON(导通)/OFF(不导通)。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